楼主(2009-12-14):
         三菱伺服控制器MR-J2S用单相220VAC的电源接入控制三菱伺服马达,问马达转动时,是不是U V W 每项间都有电压,电压是多少才是正常的?如果缺相会有什么现象发生。

网友A:
引用楼主tianqiji于2009-12-14 12:12发表的 伺服求教 :
         三菱伺服控制器MR-J2S用单相220VAC的电源接入控制三菱伺服马达,问马达转动时,是不是U V W 每项间都有电压,电压是多少才是正常的?如果缺相会有什么现象发生。

还能这样接吗?不烧掉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这样接吗?不烧掉才怪!

说明书上说可也的。你看下面:

网友B:
三菱伺服馬達是可以接單相Ac220V ,前提是伺服馬達容量小於   ??KW

网友C:
每相都有电压, 但电压都随着 频率大小改变。 缺相的话 ,驱动器就会报缺相故障

网友D:
有单项输入的伺服器   3相都有电应该是    先了解一下伺服电机的结构你就明白了

网友E:
单三相供电都可以的,缺相会显示缺相故障的,动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