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4):
     在一张3000X50X10MM钢板上要钻10个直径8.5MM的孔并攻M10的螺纹,定位精度0.04MM,无须插补功能,请教各位前辈用什么控制方式定位好呢?要求性价比高些的。
  用一台三菱的FX2N  PLC+定位模块(FX-20GM 2轴)+2套三菱伺服驱动装置集成一个控制系统行么?

  请各位前辈传授一下经验!!

网友A:
定位精度0.04MM的系统用FX2N  PLC+定位模块(FX-20GM 2轴)+三菱伺服驱动器做电控系统完全可以胜任,你还要选好丝杆,导轨;我用FX2N  PLC+定位模块(FX-20GM )+三菱伺服驱动器+CCD图像处理器做的点胶机定位精度是0.005mm,系统相当稳定。

网友B:
引用楼主工农兵于2009-12-14 13:54发表的 请教:二轴定位用什么控制方式好? :
     在一张3000X50X10MM钢板上要钻10个直径8.5MM的孔并攻M10的螺纹,定位精度0.04MM,无须插补功能,请教各位前辈用什么控制方式定位好呢?要求性价比高些的。
  用一台三菱的FX2N  PLC+定位模块(FX-20GM 2轴)+2套三菱伺服驱动装置集成一个控制系统行么?

  请各位前辈传授一下经验!!

经济实惠就用FX1S-30mt直接 两路伺服了我做过!只不过不能和变频器放在一起了!有出误差的!

楼主:
谢谢两位热心前辈提供经验!
谢谢!!

网友C:
不需要查补,那用FX1N等PLC主机就可以控制2轴了
三菱

网友D:
定位模块贵
用欧姆龙CP1H的不行么100K不可以么再加伺服

网友E:
直接用FX1N-20MT的PLC控制两轴,不需要插补,如果需要两轴同时运行,发脉冲完成后,M8029发脉冲完成,但M8029能区分是那轴发脉冲已经到位了吗??用什么方式解决发脉冲的问题,也就是两轴定位的问题??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F:
可以用 M8147 和M8148来区分

网友G:
6楼的问题
顶7楼

网友H:
我觉得就用你的方式很好,不要再用什么太便宜的方法,控制精度越低控制就越不稳定,想想,用控制精度为0.001MM的系统控制在0.1mm精度多简单。我们做控制系统的不能老为客户省钱,要是做出来的东西不是很好,折腾自己不说,客户也不买账。贵一点很好用的话客户也爽快。

网友I:
FX1S,FX1N的都能做!

网友E:
谢谢,用你的方法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