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懂用变频控制张力的高手

楼主(2009-12-14):
今天遇到很郁闷的问题,搞了一天也没搞定。
有一台分切机分上下两个轴收卷,张力通过张力传感器反馈到变频器进行张力的控制。
但由于以前的张力传感器,两个轴的零点经常要漂移,造成经常要手动去调零。
现在打算换一个牌子的张力传感器,但更换后就出现了变频器输出震荡的现象,变频PID都无法调节,调了PID参数效果要好点但达不到生产的要求。张力传感器输出都是0~10V的。其他没改什么地方。请教大家这会是那里问题。

网友A:
张力传感器目前只有进口的能用,价钱很贵哦。其实在分切机上用变频器控制收卷张力可以不用传感器,开环转矩控制即可。

网友B:
二楼说得有理啊

网友C:
开环转矩控制即可 这个能否讲得明白点啊? 我之前在个厂生产切纸机的 不过我没有了解透就出来咯

楼主:
二楼的可以讲清楚一点你的控制方式嘛
你的理论经过实践的嘛?
很期待这样可以省很多了
还有我现在用的是三菱的张力传感器
我的控制方式也不是转矩闭环,因为转矩闭环对环境要求高还有设置的参数多,很难调试。
我现在用的是速度控制模式

网友D:
我做过皮革的和你的差不多,用PID 不好联动,主机用PID其他用比例联动带张力调节器微调满意吗

网友A:
我做过用于分切机上的张力控制系统,性价比最好的是选用艾默生的TD3300变频器,开环张力模式,即F3.06=3。卷材:12μ的PET膜,线速度:250米/分,张力范围:3~25KG。用张力表监视张力平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张力传感器目前只有进口的能用,价钱很贵哦。其实在分切机上用变频器控制收卷张力可以不用传感器,开环转矩控制即可。
再配合转矩电机 我给朋友修过印刷机 控制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