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的问题

楼主(2009-12-14):
请教大家,一般的电缆在实际运行中,表面的温度是多少?
比如YJV电缆

网友A:
根据最大通过电流来选择电缆,一般电缆绝缘层的耐温容许度为60度。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最好是常温,一般比常温高10度内都正常.电缆绝缘层的耐温容许度为60度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一般高限都是环境温度不高于40,然后根据温度折算安全电流,导体的电导随温度变化。此外还和敷设方式有关,产生的热量散发的热量相当即可安全运行。温度过高其他指标都会发生变化,不理电缆的安全运行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