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s7-300的通信请教

楼主(2009-12-14):
请教能否用343-1以太网卡下载PLC程序 应怎样设置 ?两个以太网卡口应怎么配置同时连接两台上位机?哪位大师知道请教教小弟,谢谢!

网友A:
要先知道 PG/PC Interface 要設定網路卡喔!!
1.CP-343-1 IP:??
2. creat new Project : PLC\Upload Station to PG
3.CPU 插的位置 ex. rack:0 Slot:4 在MAC Address 下key in IP: xxx.xxx.xxx.xxx 後 Enter 再按OK.
即可UPLOAD PLC Program.

楼主:
能否说的详细点哦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