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FX与PC的通讯

楼主(2009-12-14):
求助高手
用PLC的编程口与电脑连接能不能读取到PLC的辅助继电器和数据寄存器的值,
PLC需要加程序吗?
PLC是FX1M的
能给个读取PLC辅助继电器状态的程序
谢谢了

网友A:
直接用gxdeveloper监控;
或者用mxsheet监控;
或者用组态软件监控。

楼主:
请教版主,
要是用VB或是VC编写,使用PLC编程口通讯呢?
需要在PLC另加通讯的程序吗?

网友A:
VB或是VC编写当然也可以,但是我不会呀~
你可以看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51928.html

楼主:
谢谢版主!
那个帖子说的是用在仿真模拟的,不知道和事物能不能连

网友B:
没看懂 晕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