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FX-0S与FX-2N通信设置不一样吗

楼主(2009-12-14):
为什么COM与X1-X7之间有23。8V的电压?今天有0S的PLC与我的电脑不能通信

网友A:
1. 输入点与com端有24v电压是正常的;
2. 通信设置一样……不能通信倒是你要看看是否有不一样。
参见: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661.html

网友B:
有电压是正常的.因COM是电源的负极,而X端是24V经光电后的输出,所以有23,几伏的电压.电脑不能通信我就很难说了.

楼主:
可和2N通信是正常的

网友C:
通信设置是一样的,有24伏左右的电压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