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4):
这个只是我的个人想法。。。不妥之处请指教~!

网友A:
星三角要外部電氣互鎖加機械互鎖.程序一周期也就0.01-0.1秒,所以程序裡互鎖效果不理想
而且有可能接觸器觸點燒死,後果…….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不考虑外部电路,只做PLC理论的研究~!~!

网友B:
    如果非要考虑那一刹,应是改进之后的要好。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其实我就扣根的想这事而已。只做理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星三角要外部電氣互鎖加機械互鎖.程序一周期也就0.01-0.1秒,所以程序裡互鎖效果不理想
    而且有可能互鎖,後果…….

    这个非常正确,外部互鎖远比你的程序重要。因为PLC里有的是中继和时间继电器,不在乎你多用几个周期。如果接触器短路,那就死翘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非常正确,外部互鎖远比你的程序重要。因为PLC里有的是中继和时间继电器,不在乎你多用几个周期。如果接触器短路,那就死翘翘了。

    是的,即使PLC内部程序做得再完美。也绝对需要外部的继电器连锁保护的。而且外部继电器的动作时间,绝对大于PLC的内部扫描时间的。

网友E:
    超级奇怪的程序。楼主不要乱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