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求助,关于三菱A系列的

楼主(2009-12-14):
求助:三菱A系列PLC,运行中电源模块的电源指示灯,CPU模块的运行指示灯和输出模块的指示灯全部熄灭,输出停止,机器急停,大概5秒钟后又全部恢复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查看输出24V是否过流保护

楼主:
是电源模块输出的24V吗?这边输入和输出用的24V都是外部电源供给的,电源模块只供给CPU模块和数模转换模块,应该不会出现过流情况的.
小侯

网友B:
先检查电源回路
在检查电源模组
如果可以先更换电源模组试试看

楼主:
谢谢,我已经检查并且更换了电源和电源模块,还是不行。
这种现象一天最多也就出现1-2次,有时候好几天不出现。

网友C:
我认为还是检查外围电源线路为主,主要在CPU电源模块供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