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5-2DP,用新版本替换老版本不成功

楼主(2009-12-14):
我单位有一台设备,所用的CPU315-2DP,V2.05(315 2AG10-0AB0).坏了. 我重新买了一个CPU,订货号与坏的那个一样,只是版本不同(V2.6.11),插入老的MMC卡,通电后CPU指示灯显示正常,但当启动西门子440变频器时,CPU的故障灯立即报警闪动,440变频器显示通讯错误,440变频器是通过DP总线连到CPU的.
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难道是版本不同造成的,有何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硬件诊断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