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FX2故障

楼主(2009-12-14):
我见过一个三菱老式FX2型PLC没有(运行/停止)开关,是怎么回事啊?故障为不运行,但可以正常读写。用软件的遥控[运行/停止]显示灰色,既不能用。那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指点一下吧,谢谢!!!本人邮箱
DONGZEGONGSI@163.COM

网友A:
应该都用的~可能你没注意看输入输出端子

网友B:
FX系列的我记得都有啊

网友B:
具体是什么型号的?FX2S还是FX2N?

网友C:
请看 PLC 端子, 那儿有 RUN。
把 RUN - COM 端子短路就可以把该PLC转换到运行状态
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5051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