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楼主(2009-12-14):
请问电机的极数是怎么分的,有几种方法,一种是看电机牌上面,还有是。。。。。。。。。。。。。

网友A:
还看线圈绕组的数量啊,每相绕组如果是一对就是2极,2对就是4极

网友B:
还可以按它的转数来推算极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看线圈绕组的数量啊,每相绕组如果是一对就是2极,2对就是4极
没有错,也可以用公式计算出来!你可以参考一下电机拖动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