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5):
单片机和PLC控制一台设备那一个方案好些。单片机和plc控制小设备的优缺点有哪些了!
请各位前辈指点秘籍!我是搞plc控制比较多!但我发现有好多设备用单片控制的也不少了!我公司有一台3t煤气蒸汽锅炉就用单片机控制!还有标签打码机也是的!
而且是无人看守的!没出过故障!

楼主:
本人也在搞这方面的单片机控制学习研究!这样设备会降低成本了!技术垄断不怕被人盗版那么快!愿和大伙讨论请教前辈!!

网友A:
单片机的成本要低一些,外围电路设计的工作量大一些
PLC的成本目前来说要比单片机高一些,外围电路设计简单。

网友B:
单片机成本要低,但对工程师的要求多点,在硬件方面,要会电子硬件结构,还要会电路板PCB设计,并且要特别注意抗干扰问题,在软件方面,不但要编写用户应用程序,还要编写系统程序,难度比PLC要大,但比PLC要灵活,PLC就相对来说要简单多了,硬件方面,都是厂商设计好了,只要外部接线即可,程序也只要编写用户程序,并且是较容易的梯形图画图即可。

网友C(2010-01-22):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成本要低,但对工程师的要求多点,在硬件方面,要会电子硬件结构,还要会电路板PCB设计,并且要特别注意抗干扰问题,在软件方面,不但要编写用户应用程序,还要编写系统程序,难度比PLC要大,但比PLC要灵活,PLC就相对来说要简单多了,硬件方面,都是厂商设计好了,只要外部接线即可,程序也只要编写用户程序,并且是较容易的梯形图画图即可。

单片机的要复杂一点,调试试运行也要比PLC的难度高一点!还是看情况而论吧!简单的程序,又不差钱就选择PLC控制啰!复杂的又想节约成本就要多付出点脑力劳动了!呵呵!但学到的东西就很不一样!学会了单片机再学PLC就很易懂易上手了!

网友D:
看见这个问题实在忍不住要谈一下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也是先学单片机再学PLC的,就个人看法自动化机械设备带时间和行程控制且对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就用PLC比较好,因为这样比较安全,而用单片机就会存在安全隐患,因为他很容易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