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触摸屏F940通迅时报警:收信错误?

楼主(2009-12-15):
三菱触摸屏F940通迅报警:
报警代号为:收信错误 0263
请问这是一个什么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A:
触摸屏设置成数据传送模式,再试试!

楼主:
请问在哪设置

网友B:
我也有同样问题求助。

楼主:
我问三菱技术服务的人
那家伙什么都不说先叫你买专用线试一下
一问价钱妈的几百块
可是它的线跟我们自己做的接线方式还不是一样的嘛
那些家伙太势利了真是气愤

网友C:
通讯端口设定错误

网友D:
在屏上改变一下参数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设置成数据传送模式,再试试!
这是对的。
1) 打开系统目录 (System Menu, 一般是同时按触摸屏左右上角)
2) 选择数据传送 (Data Transfer)
3) 此时, 触屏出现 数据传送中 (Data Transferring)
4) 在 PC 里打开 触屏软件, 打开 GOT 通讯, 选择下载
5)

楼主:
谢谢一楼跟七楼的朋友热心帮助
问题已经搞定
非常感谢大家的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