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5):
我的笔记本电脑只有usb口,用的时候每次都是买usb口电缆,听说有那种可以将usb转成串口的数据线,那我就可以自己制作其它应用数据线了,
请问:这样的转换线存在么,要多少钱。去什么样的地方买?

网友A:
USB转串口接头,电脑城有卖,60块左右的就可以了

网友B:
有的!一般的2,3十元!好一点的要60元

网友C:
便宜的有10元的,贵点的有接近160元的。如果可能,你可以选择PCMCIA--RS232的转接卡,效果好于USB--RS232的线。

网友D:
还要装驱动。你要看你的驱动是装在哪个端口。
售后

网友E:
不一定所有的USB转窜口都可以的,要看里面的芯片,

网友F:
一般好一点的都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宜的有10元的,贵点的有接近160元的。如果可能,你可以选择PCMCIA--RS232的转接卡,效果好于USB--RS232的线。
[attachment=32717]
[attachment=32718]

请问,这种卡的卡端是几针的?表面上看来,不知和我的电脑哪里连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卡的卡端是几针的?表面上看来,不知和我的电脑哪里连接

PCMCIA卡,标准接口。不过现在的很多笔记本都已经是T型口了,那么你需要选择T型卡转RS232的了。价格一样的。转换的是真实的RS232口。对于笔记本来说,除了扩展坞转接的,就是光驱位和这种转接了。不过前两者价格贵,扩展坞要上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