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5):
控制要求:
当启动按钮SD接通,电机M1、M2运行,传送钢板,检测传送带上有无钢板的传感器S1的信号(即开关为ON),表示有钢板,电机M3正转(MZ灯亮),Y1给一个向下压力量(A亮);S1的信号消失(为OFF),检测传送带上钢板到位后的传感器S2有信号(为ON),表示钢板到位,电机M3反转(MF灯亮)。Y1给两个向下压下量(A、B亮);S2信号消失,S1有信号,电机M3正转(MZ灯亮),Y1给三个向下压力量(A、B、C亮);S1的信号消失(为OFF),检测传送带上钢板到位后的传感器S2有信号(为ON),表示钢板到位,电机M3正转,电磁阀YU1动作送走钢板。

注意:以上为三次轧制过程的描述,本设计要求进行五次轧制。

1)根据控制要求画出状态控制流程图
(2)写出I/O分配表,画出外部硬件接线图
(3)设计程序代码(梯形图、注释)
(4)撰写设计说明书。

网友A:
你是意思?是要别人帮你写还是在招标?

楼主:
做一课设,对这个一窍不通,请好心人帮帮忙啊

网友B(2010-04-27):
当启动按钮SD按下,电机M1、M2运行,传送钢板,检测传送带上有无钢板的传感器S1的信号(即开关为ON),表示有钢板,电机M3正转(MZ灯亮);S1的信号消失(为OFF),检测传送带上钢板到位后的传感器S2有信号(为ON),表示钢板到位,电磁阀动作(YU1灯亮),电机M3反转(MF灯亮)。Q0.1给一向下压下量,S2信号消失,S1有信号,电机M3正转……重复上述过程。
Q0.1第一次接通,发光管A亮,表示有一向下压下量,第二次接通时,A、B亮,表示有两个向下压下量,第三次接通时,A、B、C亮,表示有三个向下压下量,若此时S2有信号,则停机,须重新启动。
拜托给我个论文:发我邮箱:zhang_347@126.com

网友B:
希望各位大哥帮帮忙啊

网友C:
有报酬吗?可以发一份控制要求到我邮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