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前辈:触摸屏是怎样控制 运动控制卡的 PLC怎样其作用呢

楼主(2009-12-15):
我知道触摸屏到PLC的控制编程,但是运动控制器是怎样和他们在一起控制的 触摸屏又怎样和控制器编程呢? 我知道运动控制卡 的编程设置, 但怎么和PLC、触摸屏 编程怎样联系在一起呢,各位前辈帮帮忙 我刚学 搞不明白 。 还有PC工控机和伺服控制器是怎么实现控制的,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A:
期待 我也想自己学习

网友B:
控制卡是用vc,vb和c,c++编程的!plc和触摸屏有专用软件编写!控制卡是有控制总线。pci总线,要想plc和控制卡连接只能是开关量了!plc和触摸屏编程简单!控制卡就有点专业水平了!

网友B:
楼主可以和我联系探讨!我QQ303748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