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FX3U用GPPW不能通信

楼主(2009-12-15):
各位大佬,请指教,用GPPW软件与FX3U不能通信,PLC的通信端口与FX其它系不同吗?

网友A:
FX3U本来就是属于FX系列的,通信端口都是一样的,我就是Gppw软件编好程序下载到FX3U-32MR的PLC中呀,也许是你那通信数据线不好或COM端口设置不当。

网友B:
检查你的通讯参数设置{和FX2N的一样},通讯线等。。。。

网友C:
你的是gppw第几个version?
旧的version不能支持FX3U

网友D:
要GX8以上版本

网友E:
看下有没有3U的选项,如果有不能通讯,那就看通讯设置对不对或是硬件有没有问题
三菱

网友F:
GPPW 要8.24以上才有支援FX3U。
確認一下你的GPPW版本。
若問題解決了,請改一下標題 ^_^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2010-01-31):
先谢谢各位楼主的热心帮助,以前使用的GPPW版本较旧,现重装GPPW8.34版,问题就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