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 MCR基本指令的用法

楼主(2009-12-16):
请朋友们帮忙解释一下。MC MCR指令在梯形图上应该怎么画 请举例说明 谢谢了

网友A:
mc 是 master control, mcr 是master control reset
以上面的例子来说:
y0 & y1如果要执行 x0 必须要on, 然后m100才会on. mc & mcr 是一伙的,每一次的mc 后必须要有mcr。就好像有开引号就必须要有关引号

楼主:
samtan80 谢谢你的讲解。我明白了一些。现在就是在画梯形图时。N0 M100在图上是怎么画出来的,我不懂。请指教

网友B:
送完指令后转换一下,再转到读的模式,这个就出来了。。。

网友C:
程序要运行才会出现,在编写时是看不到的!

网友D:
编程序时是看不到的,仿真或在读取程序时就能看到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