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PLC 求助 浮点加法,减法,乘法,除法四则运算!

楼主(2009-12-16):
各位大家好,我是刚刚开始学习PLC编程的,现有三菱PLC指令中加减乘除浮点四则运算,理解不了,请各位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就我个人认为,加减乘除理解不了源与自身对于位,字节,字,双字这些PC基础知识的不了解!
基本上现在学PLC都不注重学习一些PC的基础知识,且都搜索知识点的能力很差,急功近利心态严重,以至于像我这种垃圾选手也步入了高手之列。
Regards

网友B:
这个,我学过。不过日记在家里面,晚上回去整理一下再给你好吗?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C:
朋友给我一份可以吗?
z-hua159@163.com

网友D:
浮点在2N
需要先把数据变成浮点运算然后使用Edadd EdSub Edmul Eddiv
浮点在3U就可以直接用浮点指令。
最后你要把浮点变换成整数才能够在后面进行一般二进制数据计算。

网友E:
按照手册上面的格式直接编写就可以了多看看手册 很详细的

网友F:
2楼的朋友,也给我传一份吧。谢谢了!
569092231@qq.com

网友G:
位 字节 字 双字
三菱PLC 求助 浮点加法,减法,乘法,除法四则运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