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上用一个按钮实现点动的方法

楼主(2009-12-16):
在按钮的“事件”下的“按下”中调用反转函数InvertBit;然后在按钮的“事件”下的“释放”中调用复位函数ResetBIT.两者相结合后,就能实现点动功能。不会插图。晕了

网友A:
你点动要反转函数干什么,置位+复位就可以了。
Regards

楼主:
我是用M0.5的常开点控制Q5.0,所以前面要用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