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2N没有电池(BATT.V灯亮),还可以使用多少时间?

楼主(2009-12-16):
那位朋友知道?感谢

网友A:
如果刚亮起的话,最好在15天内更换电池,或者不断电也可以的。。。。。

网友B:
是电池电压不足了,这样可以勉强用一用
如果电池拨掉了 就用不了啦

网友C:
如果不断电,PLC程式也不会丢,就可以使用一辈子啦

网友D:
不断电的情况下不要紧,断电的话,PLC里的有些参数就会丢失了

楼主:
感谢朋友的回复。

网友E:
快买个电池换上吧,二手的30元左右。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F:
手册上有,可勉强使用一个月,但可能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