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2N的两个问题

楼主(2009-12-16):
1:我想请教一下三菱FX2N和FX2N(C)之间有什么区别?使用gx developer 8.0编出来的FX2N(C)的程序可以在FX2N PLC里运行吗?
2:请问哪位师兄有gx developer SFC的教程,需要具体到操作步骤的?我是刚开始学习编SFC的,不知道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使用gx developer 8.0编出来的FX2N(C)的程序可以在FX2N PLC里运行
我有gx developer SFC的教程

网友B:
发个链接,请看第五章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2971-fpage-0-toread--page-3.html
下载积分:+1(zengxianqian) 热心助人

网友C:
fx-2n是一体式的,即I/O和CPU在一起,FX-2NC是分体的,只是安装的方式不同

网友D:
FX2NC 和 FX2N 有很多相似之处 电源容量小一些 点数有点不太一样 程序基本可以兼容
但FX2N是端子排式的 FX2NC是插针式的

网友E:
4楼扬工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