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PLC自动控制电机星-三角起动热继电器接线问题

楼主(2009-12-16):
请问高手,如何手动、PLC自动控制电机星-三角起动时,热继电器在那个位置才能手动与PLC共用起保护作用。

网友A:
把热继电器接到电源的进线端的总开关后面就可以了

网友B:
不知楼主说的是主回路,还是控制回路
若是主回路,听上面大侠的OK,其实在主接触器后面也可以的。
若是控制回路,常闭点串到线路的干路上(对于继电器电路)
PLC控制的话,常闭点串到主接触器线圈后,这样不管是手动,还是PLC控制的自动,都要经过该常闭点形成回路,达到保护的效果.

网友C:
手动与自动程序用跳转指令隔开,把热继电器保护触点接到PLC的输入点,在程序上设置保护。

网友D:
同意二楼兄弟的观点

楼主:
多谢各位,我是想问控制回路热继常闭如何手动与PLC共用,另PLC输出点应接那个接触器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