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编写定时锁死程序?(s7-300)

楼主(2009-12-17):
请问各位大哥,在s7-300里怎么编写定时锁死程序,即到达一定的时间程序运行自动终止,最好是比较隐蔽一些的让一些一般的plc的技术员也难以找出破绽! 谢谢了,为的是追回公司的财务,我们用的是315-2DP,望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
程序不会停止,所以,你如果不设有密码保护,那么会比较痛苦。
一般的PLC技术员找不出破绽?现在论坛如此开放,人家把程序网上一扔,然后跪求,或者说学习,高手大把的会帮忙。
Regards

网友B:
设定运行时间锁死程序,加密码保护。

网友C(2010-01-25):
z只要有人会编,就有人会解~~~

网友D:
程序是人编写的自然会有人破解。

网友E:
在OB10块中可设置使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