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不计时

楼主(2009-12-17):
昨晚,使用三菱FX1S-20MR编程时,用到了时间继电器T0,设定为K50。结果无论是用编程软件模拟还是写入PLC,时间继电器都不计时。
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PLC坏了?

网友A:
驱动条件成立没有
也就是接通时间继电器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plc运行了没有?

楼主:
运行了的。
现在修改了程序,正常了。
O(∩_∩)O谢谢大家了。

网友C:
很正常,三菱PLC经常有这种情况发生,有的时候换下时间继电器(“T0"——"T1")就OK了,或者加M8004也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D:
可能双线圈的问题

网友E:
是什么原因楼主说说嘛!

网友F(2010-06-25):
把零打成欧啦吧

网友G:
双线圈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H:
要是使用仿真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I:
定时器没有被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