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多CPU怎样设置

楼主(2009-12-17):
我现在有个QO6HCPU和Q172CPU 在Q06HCPU那里要怎么设置 才可以读出Q172CPU里面的参数

网友A:
Q多CPU中各CPU参数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不用读啦

楼主:
我装多一个CPU上去就报警,怎么样才不报警,在CPU 里面要怎么设置?

网友B:
60k步的CPU还不够你用?装两个干吗?难道Q系列的PLC你还需要双PLC通讯?
晕,Q172CPU是运动型CPU 好不好.
学无止境+++

网友C:
Q172CPU为运动控制器CPU 与Q06CPU不一样;
首先你的0172CPU需要装OS;
还要在Q06的I/O分配里设置为使用两个CPU和主从CPU。
OS是什么意思?能否可以细说,谢谢了

网友D:
OSr的意思就是系统。也就是说一个新的Q172要先装系统。再进行设置和编程,并在通迅参数的地方要设的一样

网友E:
首先你的0172CPU需要装OS;
还要在Q06的I/O分配里设置为使用两个CPU和主从CPU

楼主:
我现在装OS上去了,我不会用,有什么途径可以学到怎么使用吗?谢谢各位大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