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没有触摸屏能能用软件模拟连接PLC吗

楼主(2009-12-17):
没有触摸屏能能用软件模拟连接PLC吗? 三菱FX的PLC 用威纶的软件能模拟通讯吗? 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三菱屏可以让屏和PLC一起在软件上模拟
威纶屏有一个离线调试

网友B:
对于这方面的问题,三菱的很方便的。不论是GOT,还是PLC。

网友C:
施耐德的触摸屏可以离线模拟,而且可以对所有变量进行修改,观察显示结果

网友D:
我用三菱的PLC和威纶的触摸屏软件EB8000组合,用着很好。电脑直接和PLC联接,然后电脑显示器就可以模拟触摸屏工作,很仿真,你试一试

网友B:
三菱的GOT仿真软件也可以用普通的电脑作为触摸屏,连接实际的PLC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GOT仿真软件也可以用普通的电脑作为触摸屏,连接实际的PLC的。
是这样的!呵呵..

网友F:
是的,三凌的触摸屏软件可以用电脑和PLC之间仿真,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