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的用法!

楼主(2009-12-17):
旋转编码器是怎么用的啊!用在哪个地方的啊;有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啊!跪求~~~~~~~~~~~~~~

网友A:
可用于定长、测速、定位。常用于变频器的速度反馈、伺服电机的反馈、PLC做计数或定长、测速、等。在PLC上如三菱,如果是用于AB的编码器可接于X0 \X1这样 驱动C521后C521便可计数。接于X3\X4时驱动C523后C523便可计数。详细可参考各厂家的说明书。
新乡宏建自动化。专业从事自动化设计配套。在环保,机械,包装,铸造等各行业有一定的开发经验。工作之余从事PLC,触摸屏解密工作。
QQ:812577230

网友B(2010-02-02):
旋转编码器是用来测量位置移动的一种脉冲发生器,PLC 通过对输入的脉冲数进行计算,从而判断位置变化,并把实时位置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