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三菱PLC的CC-LINK 供电问题

楼主(2009-12-17):
请问各位师傅 三菱PLC的各个现场模块的24V电源能不能用单独的现场24V电源供电 而不用主机板的电源模块将各现场模块全部串联 只用DA DB DG 等几根数据线 可以这样接吗? 谢谢师傅指教一下

网友A:
单独供电比较好,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分開供電就可以,其實都沒差別的.

~~業餘打工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