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PLC输出问题?

楼主(2009-12-17):
各位好。现在我碰到一个现象,PLC的输出点会闪,请高手赐教?即如下程序运行时,有2个输出点会闪。这是什么问题啊,对PLC有损害吗?

网友A:
问题说的不清楚,如果确实输出了,但它还有闪就有问题啦

网友B:
前面的导通条件也是间歇性的导通吗?如果是,那就要更改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