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台达触摸屏如何编写弹出信息宏?

楼主(2009-12-17):
我是一个刚学人机及PLC的,现在厂里用台达PLC及触摸屏、变频器。
想请教各位能拨刀相助的大侠一些基本知识。以后我会经常到这个论坛求助。
问题1:当按按扭不合条件时弹出信息宏如何编写?
问题2:当输入时间或其他值超出指定范围时弹出信息宏如何编写?

楼主:
怎么没人肯出手相助?难道这里就没高人?

网友A:
不用宏也能做,如报警,子画面,都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B:
1:在触摸屏做出相应的子画面。在PLC里做出允许和禁止调出子画面即可。
2:数值设置按钮中有一项“范围设置”如果超出范围则显示对应超出警告画面。
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