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不到TD200程序

楼主(2009-12-17):
请个高手帮我看下这200的程序 怎么里面看不到TD200的程序 ,找了好久都没找到,程序是老外编的。 程序打开密码是881212

网友A:
在数据块中

楼主:
这个程序是怎么写的,那文本显示器上怎么有些显示的文字在数据块中找不到,在数据块中也可以编写TD的程序吗。

网友B:
文本显示器的程序是无法下载的

网友C:
其实西门子的TD200、TD400也好,其内部只是一个空壳,屏上的所以显示多在PLC程序里面!你在“向导——文本显示”里面就可以看到文本程序!

楼主:
在向导、文本显示里找了没有。只看到数据块中有数据,文本显示器中的文本内容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