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1000

楼主(2009-12-17):
各位同行大家好!请教三菱GOT1150的触摸屏如何编辑报警画面,使其报警时弹出窗口并显示设定的内容。故障恢复后窗口自动再消除。以前都是做威纶屏,现在刚接触三菱屏不太会做。谢谢!软件是GT Designer2 2.64s版本,网上下载的。
相信自我!

网友A:
三菱的报警复杂一点
首先可以设置报警单个的,成表的
或者用软元件驱动弹出小窗口(这个要配合PLC程序)

网友B:
屏配合PLC程序做报警窗口的弹出就可以了。

楼主:
只能这样吗?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C:
用软元件驱动当然可以,我来提个问题,如果有多条报警需要显示也就是说接通多个软元件,那么屏幕上是这样显示??

网友B:
这是一个实际工程的画面。

楼主:
请问报警信息如何编上去的?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D:
还是如1 2楼所说用PLC程序做。
图片是触摸屏上“用户报警设置”选项。
下载积分:+4(guochuny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