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

楼主(2009-12-18):
厂里突然停电后,发现S7 300的PLC连接不上了,当时的状态是CPU上的STOP灯一直闪烁,当时以为CPU坏了,就拿了个新的CPU换上,换上后还是一样的情况,还是连接不上,把存储卡拔出来后,发现好了,一插进去就不好,然后换个存储卡,插上去之后还是这样,就这样两套CPU和存储卡互换都一样的故障,最后没办法,重新再拿了套新的CPU和存储卡一起换上后,问题解决。请高手分析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程序可能丢了,重新下载程序就行了,如果下载不了检查下硬件组态,看下有报警的没有
一般都是程序丢了

楼主:
关键都连接不上了,怎么下载程序啊!

网友B:
没有用断电保持辅助继电器或位元件来编程!程序在运行时,突然断电没有及时保存所需要的状态信息!错误的操作故障!可以查看故障说明,故障灯或STOP灯闪烁的次数和频率表示不一样故障代码!个人浅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