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显示黄色的问题?????????

楼主(2009-12-18):
请问各位师傅为什么程序有一段落会显示黄色,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之前有人问过同样的问题,听版主讲过用搜索在本站找答案,我搜过看过,没找到合适的答案,因为我在一台运行正常的机器上下了他的程序,电脑上有部份显示为黄色的,如果不不做任何改动再传到PLC机器会正常运行,如果变换一下黄色就消失了传上去机器就不能正常运行了,请各位高手认真解释一下,谢谢!
我的软件是GX 8.52新版本的.

网友A:
难道是传说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传说中的。。。。。。。。。
???????????????????????????

网友B:
指令错误,没有接通SET ,OUT 和各种功能指令,又或者是你并联的分支接点过长,这是我所遇到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请你打开程序点击显示按钮在下拉菜单中找到触点数设置(选中11点触点)试试.
下载积分:+1(zyb_1210) 正解

网友D:
触点数设为11点就行了

楼主:
4,5楼的2位兄弟的想法我都试过了不行的!3楼兄弟:请别怀疑程序的问题:我说过我是从别人成品机器里下载的.

网友E:
版本的问题,用FX-GP/WIN-C试一下,程序没问题
下载积分:+1(lamborzhou) 热心助人

网友F:
听大家的试试看吧 兄弟 集思广益哈哈

网友G(2010-04-15):
并联的分支接点过长

网友H:
分支太多,以前的老软件下载的没问题,新的软件会有问题
三菱

网友I:
黄色表示梯形图没有显示完全(行数过多);可以在语句表看到所有程序。如果非要使用梯形图显示所有程序,可以在语句表中进行处理。

网友J:
可能是程序有问题吧,还是版本不支持吗??

网友K:
背景色是黄色,变换出错,读取的时候选工程——读取其他格式的文件,

网友L:
每100步要F4转换一次

网友M:
引用 网友E:
版本的问题,用FX-GP/WIN-C试一下,程序没问题
我也遇到此种问题

网友N: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O:
是程序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P: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程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问过高手,解释是编程的时候用数据寄存器不是用常数,下载来的程序也不能使用

网友Q:
检查你的程序,有错误!

网友R:
黄色段的程序是乱码了,程序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