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24MT的PLC黄色部份程序不能转换

楼主(2009-12-18):
我的软件是GX 8.52新版本的.三菱FX1N-24MT的PLC.
之前有人问过同样的问题,听版主讲过用搜索在本站找答案,我搜过看过,没找到合适的答案,
因为我在一台运行正常的机器上下了他的程序,电脑上有部份显示为黄色的,如果不不做任何改动再传到PLC机器会正常运行,如果变换一下黄色就消失了传上去机器就不能正常运行了,
请各位高手认真解释一下,

网友A:
这是因为这个程序是用FXGP-WIN编的,并联的节电数比较多时在GX中打开就成黄色区块了。你还要用FXGP-WIN打开才行的。
下载积分:+1(黄猛)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lamborzhou)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正解,可以用GX 8.52切换到指令模式,可以看到黄色不能显示的指令,如果对指令比较熟可以修改。
下载积分:+1(lamborzhou) 热心助人

楼主:
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C:
写错的程序就这样.如我说的对,请通知我
aabbcc296@163.com

网友D:
同意4楼的意见

网友E: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原程序是用手持编程器写的,并联行数太多,用GX 8.52软件打开就是这样。

网友F:
2楼说的没错,在GX8.52中可以用指令表方式查看。

网友G:
长知识了..

网友H:
又多學了一點。

网友I:
还真的不知道,又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