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设置开机次数限制

楼主(2009-12-18):
欧姆龙CP1H如何设置开机次数限制,小弟新手,欧姆龙不熟。
请高手给个详细例子

网友A:
通过断电保持区域的计数器比较就可以了。又是为了什么软件程序保护或者是设备余款的原因吧。
鄙视那些为了限制别人而设置障碍的垃圾,例如辽宁轮胎厂的一些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