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存储器问题

楼主(2009-12-18):
欧姆龙什么存储器可以再断电后保持数据内容?

网友A:
D区域,H区域……
掉电保持仅限于PLC电池有电的情况。
Regards

网友B:
EEPROM和flash存储器,还有就是带有电源保护的RAM;在特定的PLC中这三种,一般只会出现一种,而且手册中会指明其所在位置的地址。

网友C:
还有就是E区,也是可以的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