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OT--1150

楼主(2009-12-18):
大家好!请教三菱GOT-1150屏与欧姆龙CPM2A的PLC做程序时。屏的指示灯软元件选择LR还是其他什么类型的?谢谢各位。刚接触三菱屏,以前是用威纶的。
相信自我!

网友A:
LR在OMRON的PLC里面,可以作为内部继电器使用的。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您能说的具体些吗?谢谢楼上的朋友!
相信自我!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7759.html
看看这里。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呀。只要PLC的地址和触摸屏的地址一致就可以啦。如PLC内的前进指示为20.00那么屏的对应地址也就是I/O通道的20 00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