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与两线接近开关的接线方法

楼主(2009-12-18):
我有一个三菱FX-1S和一个两线制接近开关。不会接线。当把接近开关的棕色线接到X0上,蓝线接在COM上,接近开关也能工作。但是接近开关要求是工作电压为10V----24V。不知道为什么,正确的接线应该怎么接呢?请朋友们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楼主:
请问有人帮忙吗

网友A:
没有什么问题,FX-1S自带DC24V电源的

楼主:
请问应该怎么接线呀?能提供接线图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请问一下你这个开关是用在那样的电路里。说请楚点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C:
通常直接接就OK了。

楼主:
不用接PLC本身的24V电源,把接近开关的两根线分别接在X0和COM上也能正常工作,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怎么没什么人回答啊

网友E:
棕正蓝负黑信号

网友F:
黑接负载蓝接COM

楼主:
这样接线是不是接近开关的工作电压不够呀。

网友G:
楼主你的接发是真对漏型的PLC接法如果是原型的就要反过来接

网友H(2010-05-27):
很正常啊,FX系列PLC的输入端电压在85-230V之间,你的两线接近开关应该是220V的受感导通,并非24v 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