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伺服断电后回原点问题

楼主(2009-12-18):
1. 三菱伺服电机(MR-J2S-B)系列,绝对值编码器,是否断电后再上电必须先回一下原点才能正常工作?
2. 那么这个回原点是PLC程序中编写的,还是伺服放大器默认的?
3. 我处有一台设备,现在只要一上电,伺服电机就会高速转一下,然后伺服放大器就会报警AL52。
请教高手以上问题!

网友A:
1、不用
2、首次上电时,程序让伺服找原点,然后记住。但肯定还有后期再次确认原点的程序
3、很明显,受到上电冲击!让Servo ON滞后2秒
下载积分:+2(hfsbc)

楼主:
daizhi兄:
要是上电后10几秒,电机忽然动一下,然后出来AL52是啥原因?现场也经常出来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B:
可能是编码器的问题,如果编码器的位置没调好,会出现以上情况,过电流
学无止境+++

网友C:
为了下载分数,我努力发帖.....

网友D:
我处出现过伺服不停抖动的现象,是编码器连线故障,更换后ok

网友E:
可能是编码器的问题

网友F(2011-05-27):
是编码器连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