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12-18):
哪位用过FWR-II变频供水控制器?也没有厂家。以前没碰到过,不知道各参数怎么设定。哪位用过的,有说明书。仍给我一个,谢了!

网友A:
网上去下呀,不知你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B:
那家的变频器都可以实现无塔供水这个功能 可以用模拟量 也可以用 多速度控制 说明书里都有的 基本控制 看看你的设计方案了想怎么实现这个功能了 光靠一台变频器实现不了 你还得有别的检查东西啊 最简单的正泰有液位控制器 配合使用应该没问题 试试看吧 先有了设计预案在具体设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