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8):
一台变频器能为电机省多少电

网友A:
变频器主要是用来调速的,不是用来省电的,

网友B:
应该与运行频率(也即转速)有关。50HZ不省电,50HZ以下成平方比。
  • 下载积分:+1(黄猛) 热心助人

网友C:
    可调速,对一部分设备也可省电,有的可省电30%以上,同时可增强可操作性。

网友D:
    省电和输出频率有关.

网友E:
             肯定是能省电的.以前的电费是按工厂里的总功率计算的.而如今则是按瞬时功率计算.都知道马达的启动电流最大是可以达7倍,如果厂里的马达在没有变频器的情况下同时启动会是什么一个结果.当然瞬间的电流就大的惊人.如果加上变频器就不一样了.平滑启动,没有峰值,电力设备运行也安全,电费计算时的瞬时功率也不过公司的总功率罢了.电费肯定省了不少.但到底能省多少本人还没精确计算过.谨此个人理解,

网友F:
    能省电吗?

网友G:
    1%--60%,视具体情况定。

网友H:
    二楼说得有依据吗》?倒学习了,光晓得省,不晓得省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