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看这个延时图对吗

楼主(2009-12-18):
控制原理:
当同时按下启动按钮X0,X1时Y0动作,延时60天自动停止(因为电动机工作环境恶劣所以需要维护)
当同时按下X3,X4按钮C2复位,Y0重启
请高手看看这个梯形图对吗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这个要求
非常感谢!
另外小弟是个新手请问T与C的取值范围是几,,当C1达到24次会自动归零吗

网友A:
这个程序不行,60天之内不可能不断电,一断电数据就清零了,建议用掉电保持型

网友B:
一楼说的有道理m2 停止后不能断开手动复位也不行,程序要改,还有就是t为什么要rst来复位?断电就可以了!其实用plc的内置时间日期来比较还好一点!

网友C:
这个程序,要改,1:要能断电自保持,2.程序本身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