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触摸屏与PC通讯(上/下载程序)的适配器、通讯线型号是什么

楼主(2009-12-18):
请问西门子200、300、400的PLC要跟PC通讯(上载/下载PLC程序)以及西门子触摸屏与PC(上载/下载数据),所用的通讯线和适配器的型号、品牌是什么,都有哪几种?谢谢!

网友A:
好多种,PC/PPI,USB-PPI,PC/MPI.USB-MPI,CP5511,CP5512.CP5611.CP5612.CP5711。。。。。
但和HMI通讯,必须是原装的。
就是价格。。。。哈哈哈哈。。。

网友B(2010-09-16):
国产的不行吗?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