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0-C16T的计数器怎么设成掉电保持型?

楼主(2009-12-19):
各位师傅:松下FP0-C16T的计数器怎么设成掉电保持型?
5#系统寄存器已设成100了,但我发现我用的C128,C130断电重启后,上次最后所计的数据没保持住,重启后当前值又回到预设值上去了.我记得上次这样写过可以的,不知这次怎么不行了,
请高手来分析下!

网友A:
这个洋垃圾不好用的,没有电池可安装,是用高级指令12,P13写入/读取IC卡内才可以的,非常不实用,而且IC卡的使用寿命是10000次而已,,如果想做到掉电自动保存数据的话,还是另选品牌吧,

网友B:
想不到松下这点做的确实有点不尽人意!!不过好的地方还是有的,只是看个人喜好而已!

楼主:
终于在松下的售后服务那里找到答案了:
C16的是C140-C143,
C32的是C128-C143.
我把C16与C32的搞混了,上次用的是FP0 C32T的,
这次用的是FP0 C16T的,
难怪用C128与C130不行了!

网友C:
为什么不看看说明书呢???

网友A:
不会吧,软件上没这个设定和提示,要说明书上才有的话,晕........

网友B:
原来是冤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