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伺服方面得问题

楼主(2009-12-19):
我手头有个工程,比较简单,就是伺服定位。之前是使用文本设置长度和速度的,速度用两个按钮控制增减,但现在要使用电位器来调节速度,各位大哥大姐可以给小弟个例子参考下不?

楼主:
自己顶上去先

网友A:
加一个输入模块把电位器的值代替原来文本的值就可以了的.

楼主:
哦,不是AD模块吧?那台达PLC有这种输入模块吗?

网友B:
采用外部模拟量的形式来控制速度的大小,调节电位器即调节电压的大小,实现模拟量的控制。

网友C:
找到文本对应的D
把这个D改成外部模拟量的数值
可能要乘以一定的系数
外部模拟量的数值怎么转换给PLC呢?用AD模块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模块?

楼主:
外部模拟量的数值怎么转换给PLC呢?用AD模块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模块?

网友B:
从伺服电机的50p中的速度监控的那条线引出,接到PLC上,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D:
伺服本来不就有模拟量控制的功能吗?还用加模块吗? 加个电位器不就OK了
再顶4楼

网友E:
伺服驱动器里面就有模拟控制 加工电位器就行了 我们用过的 安装说明书上的接线就可以 电位器我的功率大小 说明书上都有的 你用那个牌子的伺服 现在我用安川的 SGDM-50ADA 很简单的

网友F:
如果只是调速度 不要求定位的话走转速模式就可以了 如果要调速且要定位就加个AD模块吧

网友G:
赞同四楼的意见

网友H:
电位器直接接在饲服驱动器的模拟接线端口上就OK!具体接线看使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