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双联电磁阀问题???

楼主(2009-12-19):
我以前修过金丰的冲床,后来在以前的厂辞职了,我知道冲床的离合刹车是靠后面的双联电磁阀动作控制的,品牌日本TACO。后来去面试了一家厂,他问我双联电磁阀起什么保护作用?我就记得好像是双线圈的,好像还有一个动作执行后,可以闭合一个点给PLC一个输入信号的。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精通的,帮忙补充一下
。
现在我不能跑回以前的公司拆开看了。

网友A:
l双联电磁阀控制离合器动作,气路上是串的关系,一个失灵常导通另一个还起保护作用。
下载积分:+1(百度)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厂有金丰的,她是互锁

网友C:
楼主,我判断两电磁阀互锁,离合器接合/抱闸松开,反之亦然.

网友D:
支持1楼说法,我公司就有这样的电磁阀,是德国产挤压机.

网友E:
双联阀控制离合器动作的
ygwpxq

网友F:
以上我认为回答都错了,就是起安全保护用,防止单个电磁阀损坏产生误动作造成意外事故,可见欧美企业对人的重视程度!!!

网友G:
双联阀的作用很简单,串联控制气路,当其中一个故障时冲床离合器不会动作,实质上是对安全的一种保障.

网友H:
冲床双联电磁阀作用:互锁,不是电器上的互锁,是机械上的,用双线圈的目的就是增加保险系数。我们都知道冲压机上的重要部件:离合器,刹车 这两者需要同时动作才不会损坏冲压机。这就是为什么用双线圈的原因。。。

网友I:
双联电磁阀主要是先导阀式为主。
主要作用就是当其中一个电磁阀无法回位(一直供气)时候而另一个正常工作的话就会将出气端压缩空气返回至排气口。
双联电磁阀就是起到一个双重保护的作用。
如果使用单电磁阀式供气如果这个电磁阀由于任何原因在断电的情况下仍然无法排气,
就会导致连动现象就是连车。这个在压力机和冲床方面是绝对不允许的。

网友J:
以前不知,学习了

网友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