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9):
各位大侠,请问s7-200系列cpu为224cn的PLC可以用USB转233的电缆与PC机通讯连接吗?
我现在所连接的问题:如图!

网友A:
USB--RS232的线+PC/PPI通讯线是可以和S7-200通讯的。前提是你的线没有问题。PG/PC通讯设置正确。

网友B:
安装USB驱动,映射一个串行端口比如COM3,通信端口设置为COM3

网友C:
请问GUOCHUNYI大吓,PG和PC因怎设置?谢谢。我的邮箱是feidongjiang@163.com.非常希望得到您的回答。

网友D:
你们的意思是USB转串口九针的不能用吗?我买了根要要转的,可以用吗?那可是花了600块买的进口货,我朋友就是说如果你买的差的线的话,会烧坏CPU的串口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GUOCHUNYI大吓,PG和PC因怎设置?谢谢。我的邮箱是feidongjiang@163.com.非常希望得到您的回答。

网友E:
肯定不能

网友F:
是你的USB转串口的线品质不行,速度慢了,我以前有条就是这样的:在三菱机上能用,可跟西门子的就不行了,没法又换了个好点的,就行了,

网友G:
楼主说的意思是用PC通过USB转换成RS232后直接连PLC吗?如果是那样,是行不通的。你的通讯设置没有问题,只是转换到RS232后你要用西门子的PC/PPI 的通讯线。试一下。